Asus m4n68T-m 装不装cmos电池都自动上电

楼主(2016-04-12):
   Asus m4n68T-m 不插cmos电池自动上电触发,并且可以进系统,插cmos电池也是自动上电触发,但是不跑码,无复位。
    这个都知道822的问题,但是要找到是哪个822,就要花点功夫了。
下面开始维修,自动上电首先考虑的事电源绿线被拉低了,正常是5v的。打开FZ点位图,找到24pin电源的绿线,
经测量,有问题,换掉,上电,ok
位置显而易见,不用多说

网友:
只能这样了,放一起字数超出限制

asus m4n68t-m .doc

网友:
绿线被拉低了,那为什么加电池就不跑码、、、

网友: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神奇了,感觉压力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