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东芝DT01ACA300 3T单区数据盘GPT格式下的分区MFT偏移故障

楼主(2016-04-12):
东芝DT01ACA300直接开了GPT,3T单区数据盘,平时都在新平台上使用正常的,有一次不小心接入了P45平台拷贝数据后,硬盘在新平台上使用变成了RAW格式,使用DISKgenius恢复出2T后的746G数据(文件夹都在),但是其他数据恢复有问题,用R-studio查看硬盘发现整个硬盘MFT偏移2.0T,分区大小为4.73Tb,请问各位大虾,这个情况如何处理才能拷贝出数据啊

网友:
手工修复。。。

网友:
如何手动修复啊!不太懂这个

网友A:
不清楚有没有新的DISKgenius,
这个DISKgenius好像不支持2T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有没有新的DISKgenius,
这个DISKgenius好像不支持2T以上的

这是R-studio软件  不是diskgenius

网友:
这个得需要点功力的

网友:
慢慢学,其实这些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折腾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
没用过,今天正好有个新硬盘来,载一个试一下。

网友:
用winhex手动恢复应该能恢复回来吧

网友:
看看MFT中的第一项中的80属性,它记录了MFT的开始簇号和MFT的大小,如果实际位置和记录的不一样,那就改回来,改之前最好先做一个备份。。。

网友:
gpt分区,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大家看来都要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