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耳机破音

楼主(2016-04-12):
外放效果正常;换尾插一样;这是!真心求助

网友A:
上次遇到一台也是这样,扯了一条原装的上去就搞定了,先排出尾插问题,再检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一台也是这样,扯了一条原装的上去就搞定了,先排出尾插问题,再检测主板

我感觉不是尾插问题!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加焊0900或者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0900或者换到

谢谢你的解答。好人有好报。明天弄。

网友:
加焊  更换音频icu 0900

网友(2016-05-16):
一般都是音频ic问题

网友:
音频外围电容检查下。

网友:
线路上的滤波电容什么的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