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跑0.8A定住,偶然能显示,里面内存槽用不了。

楼主(2016-04-12):
品牌:三星机型:R428
故障:不定时不开机,不开机时候跑0.8A不动,偶然可以开机,刷了BIOS,更换了南桥,更换了显卡和CPU,通病问题已经去掉问题依旧,蛋疼!!!由于没有拍图片,论坛借图,

拆掉下面图片上两个电容,问题解决了,成功修复了3台故障一样的机器,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新手发帖,不喜勿喷!

网友:
都经常测试很久,故障没有再次出现了。

网友:
楼主 很久没有维修了,你那短路的电容是烧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出来的,下意识看了下发帖日期,现在这类福利贴的越来越少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通病啊。。  你搜论坛的时候不可能搜不到啊 --

网友:
搞不懂,硬盘下面的图片,,三星的通病啊。 你搜论坛应该有很多啊。。额  这个。。。。。。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
三星的通病,,论坛很多,,  真的不知道 楼上两个在干嘛- - !

网友:
rtc电路有关

网友A:
楼主能说下怎么发现的问题点吗? 哪里的问题导致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下怎么发现的问题点吗? 哪里的问题导致l

因为能开机时候里面的内存槽用不了,就从内存方面入手,这个修了很久了,当时没拍图片,

网友:
怎么发现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能告知一下原理么

网友:
那电容是滤波的还是耦合作用的啊?

网友:
这真的部好修,先按照通病来修!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图纸查一下

网友B:
这是个通病  这个电容貌似是 RTC 电容 我遇到的这个电容问题都是   插电待机0.1    待机电压 线性3.3 短路 拆下硬盘  揭开 塑料贴纸  焊 下  更换这颗电容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通病  这个电容貌似是 RTC 电容 我遇到的这个电容问题都是   插电待机0.1    待机电压 线性3.3 短路  ...

看帖 没仔细看你说的是 下边两颗电容啊  我没注意到  下边两颗 会不会是I2C 总线的电容啊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那2个电容是干什么的

网友:
楼主,那两颗电容是从外观看出来的还是烧鸡出来的啊?

网友:
三星的这种贴纸下面的电容打下值 通的就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