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E21所有USB口不能用,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6-04-12):
V星H55M-E21所有USB口不能用,简单修复一例。小白第一次在论坛发帖,请各位看官多多支持,晚上接到一台机器,客户说USB的键盘和鼠标不能用,经过简单的询问,客户没有做什么误操作,是突然用不了的。接过机器第一步,故障还原,接上自己的测试用USB键盘和鼠标,确实没反应,键盘灯也不亮,进系统也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所有的USB口都试了都一样不用能,心想是不是USB没有供电,打开机箱盖用万用表测前置USB供电VCC无5V供电,确定是主板问题了,把主板拆下来后,通电测试所有USB口的5V  VCC全部没有,后置也没有,于是断电压桥开机,测5V VCC还是0V,由于手上没有此板的电路图不知道这个5V供电由哪里产生,准备跑线,测的VCC和旁边的一个8脚小芯片的第八脚相连,由于看不清芯片型号,用万用表测芯片的每一个脚,测得第一脚有5V,为什么没有送到8脚来呢,想查一下芯片的PDF,但又看不清型号,只好再继续测每一组USB的D+和D-的阻值,很正常,没一组都是530,桥没有短路,就想能不能把1脚的5V直接接到8脚呢,想了一下又怕烧东西,小白一个请多多包含,于是跟客户沟通了一下,说可能是桥的问题,换桥或者换板费用高,我说有一个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当可能会导致不能开机了,客户说没事,你试一下,于是把后置的8脚芯片摘掉,用一个0欧电阻把1脚和8脚连起来,先试这一个,好了再把8脚芯片全摘了用0欧电阻直连,把0欧电阻连好后,测了一下没有引脚短路,接上键盘摘了换上0欧电阻的那一组USB口上,开机试机,按DEL键可以进BIOS,惊喜,好了,接下来把所有USB口旁边的小8脚芯片全拆了,用0欧电阻直连1脚和8脚,到此此板修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小白第一次发帖,请大家多多支持,也请高手给我分析一下,为什么小8脚芯片没有输出,谢谢,这样连能安全长久吗?

网友:
我记得我修过微显的一块P45NEO,也是USB口小八脚的问题,但那板上小八脚要发出一个电源好的信号,全部拿掉主板是不亮的。必须得留一个好的,其它的都可以用焊锡直接短接供电。。。

V星的这种设计真蛋疼,,我觉得还是象技嘉的直接用贴片保险来的实在,要么好要么坏,但不影响其它口,V星这个只要其中一个小八脚坏拉低V星全板就不亮,这不是娇情是什么?

网友:
没事,这个放心用,我好多V星板都是这样修好并且没有返修过。

网友:
飞5V 这种方式。。我用了几年了。。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以放心使用。。手机冲电。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
修好就行,应该用的住。

网友:
这个8脚芯片有个USB-EN开启的应该,要不就是8脚芯片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下,以后修到了,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