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70p耳机和外放没声音问题

楼主(2016-04-13):
废话少说了.最近我们这笔记本二手市场HP 8470P这款卖的很火.听一个老板说一天有时候可以卖5到6台.反正就是二天我就遇到三台这机器耳机和外放没声音的问题.问题U500这个东西少了一个5V电压.不记得1脚还是5脚了.后面的二台我都是直接拆了就换这个就都好了.

最后附上图纸

网友A:
楼主期初是怎么检测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成了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期初是怎么检测到这个问题的

拿到机器首先换了外放喇叭.还是没声音.然后试了试耳机也没声音.重新装习题刷BIOS无效.

然后直接拆机.拿着主板对着图纸简单量了下几个供电和信号.发现没什么问题.

再仔细观察发现耳机接口那里发现绝缘胶覆盖U500那有被烫的痕迹.再对着图纸量下发现少个5V就直接换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以后如果有人遇到一样情况还没什么头绪.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B:
修的少,没遇到过,件好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少,没遇到过,件好买吗

我们这里配件相对还是很齐全的.如果实在是找不到料了.又不想买就会找同行要料板.好多料板都是显卡或者桥不行了报废的.拿到料板了自己做下显卡或者桥都可以搞好卖主板.不过相对百来块钱卖掉.还不如自己存放好了拆料来的实在.

网友:
貌似通病了,直连好了

网友:
你们也修这样的机器呀

网友:
观察的很仔细

网友:
这个是商务机 用起来稳定

网友:
二手的就这样了  别太挑剔 接个喇叭撒

网友:
是声卡没供电吗,

网友:
有技术,给你一捆线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