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机板 NANO-1037U-1CIR Ver1.3 不开机 通病!

楼主(2016-04-13):
版号:广告机板 NANO-1037U-1CIR Ver1.3
故障:不开机  无待机电压 还有短路

这种板 不知道发哪个板块   就发这里吧。
发帖希望能帮到修这个板的朋友们!  不维修到这个板 可以不用看  没说什么思路
报价180元一个 两个同样故障应该是通病

型号:

拿来不触发 开机针无电压  wu3V5V电压
找到了5V 供电

5V供电由RT8105 控制 5脚供电无电压
发现2R2  断路  开路故障(两个板都坏这里)
更换好2R2  出现后级短路 电流过大

基本能断的都断开了 5脚还短路

原来背面还连接一个 这个管子
这个短路了导致RT8105无供电

伙计工作台 测试 正常点亮!
故障分析:Z1二极管短路 导致2R2烧断
故障通病:
图中的 2R2电阻  和 Z1的二极管   两个板都有坏这里  另外第一个 场管坏 可能是我人为故障。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求分析过程……

网友A:
没图纸,直接跑的线路吗/LZ?

网友:
维修台和我一样的乱,但楼主修机子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直接跑的线路吗/LZ?

跑一小会线   只是 后面跑1117 3脚跑到这边

网友B:
玩转电子,玩转主板电路,一切都不是事,楼主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转电子,玩转主板电路,一切都不是事,楼主做到了

牛是吹出来的   火车是推出来的  相信 化州老乡的话了

网友:
本人也觉得是通病

网友C:
楼主的维修台应该让媳妇收拾收拾,心情会更好。另外楼主技术真不错,没见过这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维修台应该让媳妇收拾收拾,心情会更好。另外楼主技术真不错,没见过这机器呢

还没有媳妇

网友D:
这等技术居然没媳妇可惜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等技术居然没媳妇可惜了

哈哈。是啊

网友:
这种板我没有见过,你有图纸吗?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个是不是跟笔记本一样呢?楼主是不是找待机电压找到那个2R2?

网友:
Bios有备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个是不是跟笔记本一样呢?楼主是不是找待机电压找到那个2R2?

是的  忘记备份了

网友:
能接到广告机维修也不错啊

网友:
楼主这操作台,让有密集恐惧症的受不了,收拾一下,分类放。

网友:
维修台真的不是一般的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