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6-04-13):
主板是修复位的一块板,主板是七彩虹的,首先对几大供电测地阻值,发现内存供电的地方,电感对地值12,插上ATX电源,测内存旁大电感是8.3v,想问下是哪里问题呢?场管已经换了,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呢?

网友:
我的思路,手头有东西的话,先换个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的地方,电感对地值12,阻值是不对,你测下上下管子有没有坏的

网友:
8.3V肯定不对啊,内存先不要上了,估计是芯片有问题导致。

网友A:
这是有管子击穿了吧

网友:
你最好上个图标注一下,这样说没人能说得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管子击穿了吧

我也觉得是,测量场管的上下管都12的对地阻值,今晚去拆下试试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