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风枪能吹下桥?

楼主(2016-04-13):
求科普

不会搞坏pcb吧

网友:
有人做过,不只是风枪吧,应是土炮

网友:
能吹下桥的  不过要控制好温度 和风力 还有板子要保护好

网友:
搞不好就把芯片吹废了

网友:
风枪可以吹的下来不过容易出问题,温度太高等。不好控制

网友A:
搞个BGA支架,下面放电陶炉,上面热风枪。
这是最基本的土炮。
前几年迅维搞个土炮大赛,帖子里面很多图片介绍。

网友:
可以的,配合万用表的温度测量,慢一点,慢工出细活,可以对付DIE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BGA支架,下面放电陶炉,上面热风枪。
这是最基本的土炮。
前几年迅维搞个土炮大赛,帖子里面很多图 ...

能帮我找下地址么?

网友:
這樣做pcb或橋壞的機會會比較高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了,,,,,

网友:
电视的BGA可以吹下

网友:
BGA 就是相当于十个风枪,原理一样 当然能吹下来。你这是水篇。发多了是会被封的。

网友:
可以吹下来的,但要控制好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我试过吹掉了就挂了....还是BGA好的多...

网友:
好风枪了可以,掌握好温度,我用过,修V3000时试过,好早了,风险高

网友:
好像是用土炮,

网友:
没有土炮是拆不来多是会掉点的

网友:
桥多数会爆

网友:
如果只用一个风枪干活,有铅的可当作试验。
对于无铅的基本不太可能,带胶的更不可能。除非是搞破坏。

网友:
直接用炉子照样拆桥 换显卡

网友(2016-05-19):
BGA 中间不就是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