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打印机提示卡纸求助

楼主(2016-04-13):
打印机。一直提示卡纸,看出口那个检测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想不到哪里问题了.

,那个高人遇到过说下了

网友A:
看一下机器内有没有纸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机器内有没有纸碎

要拆开吗?、

网友:
要的,不折怎么能看到里面有没有纸

网友:
一般也都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没把传感器清洁下,看活动正常没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了,我拆开了。里面是有些碎纸。我看到有两跟 线段了。不过我接错了。现在屏幕都不显示了。估计板坏了。,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把传感器清洁下,看活动正常没

谢谢大家支持了,我拆开了。里面是有些碎纸。我看到有两跟 线段了。不过我接错了。现在屏幕都不显示了。估计板坏了。,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