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750不加电。。。

楼主(2016-04-13):
转一个维修日志。据说是客户自己拆机清灰引起的,静态测量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正常,3V5V电感阻值不正常,3V10欧,5V电感的对地阻值5欧,看来主板烧的严重,先将3V电感挑起,烧机。找出EC损坏,按同样的方法,发现USB板上的供电芯片坏,3个芯片都烧掉了,采用的ECIT8580E,更换EC,从料板上找USB供电芯片装上,开机测试,电流到1A左右,3次跳变,最后停在1.3A,用示波器,测南桥下的BIOS,,5次跳变,外接USB键盘灯不亮,,通过示波器判断,机器自检过了,再接屏测试,DELL的LOGO显现,再查,发现是USB小板固定不好引起,USB键盘灯不亮,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A:
楼主讲的转一个维修日志是什么意思?怎么?还是转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的转一个维修日志是什么意思?怎么?还是转来的?

身体不佳,歇业。。。

网友C:
USB板上的供电芯片坏,3个芯片都烧掉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身体不佳,歇业。。。

喔,注意身体,做我们这行的,长期下来肯定身体会多少有怏。祝你早日康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板上的供电芯片坏,3个芯片都烧掉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盲目清灰,拆机,不懂呗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很顺哦,算检到便宜了

网友:
3个芯片都烧了,楼主能解释下吗?

网友:
拆机有风险

网友:
很多问题都是客户自已弄出来的

网友D:
这是转载的 还是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转载的 还是自己的?

不会转载,只是摘其精华

网友:
现在的客户真的是让人醉了。

网友:
35v同时短路了。居然没有烧桥,客户运气不赖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