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更换电容!

楼主(2016-04-13):
本人不是专业维修人员,但是喜欢动手,昨天发现电脑主板上有两个电容鼓包,但是还能使用,就是发热量有点大,开机的时候电容有点烫手,所以想更换这两个电容,不知是否可以更换大一点的电容,比如 12V  16V现在是10V 1000微法.

没有什么维修经验,但是工具有有一些,如果更换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之前也曾更换一过一块主板的电容,更换之后可以开机,放置了几个月,昨儿上上去之后居然又开不了机了,不知道如果在更换这个会不会重现同样的现象欢迎大神来知道一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总的说重要的是1,高清楚正负极。2,更换的电容电压要对等或者更高,3.容量也是同样必须是对等或者更高的容量

网友:
最好能换一样的,没有的话大一点也是行的

网友:
10V 1000uf  或者 16V  的也可以

网友:
可以找一样的,或者比原来的大一些就行。不能小于。。。

网友:
找旧主板上  拆个红色的 或者黑色的  这个两种都是小鬼子的  黑色的是红宝石的   红色的电气的  你可以去百度  拆的话可以拆一样的 也可以16V 1000    16V  1500  都可以 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根据换算对比一下

网友:
原值或者稍微偏大一点都可以,正负极区分好,别暴力焊接搞到断线,换电容也就这么点事了

网友:
电容 鼓包滤波不良容易出现蓝屏,死机等故障。换的话要耐压值和容量都要大于或者等于原电容

网友:
搞清楚正负极 别把周围零件弄掉了

网友:
电压必须等于或大于原参数 容量只要能安装上就可以,电容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暴力掰掉,电络铁一个脚一个脚焊,方法简单容易操作适合新手。

网友:
不要换,小心炸死你买新电脑吧

网友:
建议16V1000uf以上

网友:
在是新手,看方向说话

网友:
电压稍微大些没问题的,

网友:
看来是新手呀,,,换相同的吧,,

网友:
换电容的准则就是相同或者比原来的耐压和容量都大就可以

网友:
尽量用相同的更换

网友:
耐压,正负极

网友:
可以换大点的容量的

网友:
大点或者相同都可以

网友:
可以的,关键是焊接的要好,看有的人都把板子焊坏了。

网友:
10V 1000的可以换大点的,不能太大。太大了延时太长了。

网友:
另一个板更换之后可开机,放置几个月不开机,一般换的电容没多大关系,电子产品就算不用也需要经常开下机的。因为不开机容易受潮出问题

网友:
电容这东西 不需要换一样的 越大越好 但意思也不是比原来大特别多 换到现在电容我一个一模一样容量的都没换过 全是换比原来大的

网友:
换大容量的没事,最好换耐压值和容量都差不多的

网友:
耐压值要大于10V,容值相近10%

网友:
电容可以大点。正负极一定要区分

网友:
电容更换原则可以上网查一查的。有很多介绍的。好好学 习吧!

网友:
电压要大于或等于原值,还有耐温越高越好,容量最好也是大于等于原值,实在没有容量小一点儿也行,因为设计是都留有余量的,不可能刚好的,不然电容老化,就立即死翘翘了,但实际上很多电容鼓包了还能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找个一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