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过内存

楼主(2016-04-13):
今天接到一台Y470的查上面的内存就跑不过,不知道怎么搞哦,下面的能亮机,怎么查哦看了看头皮都疼

网友:
主板有断线

网友:
这种问题跟客户沟通下 客户应该能接受吧 不接受拿掉2根 换一根大点的号了啊 现在的槽一般不会虚焊

网友:
客户是几条内存啊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上面的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我这台更烦。用几天就开机电流上不去到0.03掉电,拆开又可以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换内存啦!!!不行就用一根内存,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
cpu拎下试试     0

网友:
把CPU 卸下来,在按回去基本就好用了!!

网友:
如果不是很明白那就插一根大点的就行了。万一给人家整的不亮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换内存也不过吗

网友:
2个内存槽对比着 打一下阻值 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有试过刷BIOS吗,可以试试刷BIOS

网友:
对着下面的修下面的,看看是否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