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motorola MZ606屏幕PIN码锁住,无法进入系统刷机解锁维修案例

楼主(2016-04-13):
摩托罗拉motorola MZ606屏幕PIN码锁住,无法进入系统刷机解锁维修案例

原作者:keyism

  为了安全起见,给手机设置密码是应该的,但是要是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呢?今天就收到客户带过来的摩托罗拉motorola MZ606平板,客户描述开机PIN码忘记进不去系统,要进行刷机。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摩托罗拉motorola平板的维修方法,以供参考。

  首先了解一下XOOM的进入Recovery、线刷RSD、以及进入Fastboot三种模式。

  RECOVERY:恢复的意思 就是说重做系统,对于安卓手机就是刷机 ,把手机操作系统换掉,要有刷机包。

  线刷RSD:rsd是一款摩托罗拉专用的线刷软件工具,使用rsd可以轻松的为您的手机刷入目标rom包。

  Fastboot:

  从字面意思来讲,Fastboot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快速启动』。一般大家所讨论的Fastboot,通常都是说安卓手机的Fastboot模式。在安卓手机中fastboot是一种比recovery更底层的刷机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使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的一种刷机模式。这种刷机方式,我们又通常称为“线刷”刷机。另外安卓手机还有一种刷机方式,叫做“卡刷”,两者区别如下。

  线刷:就是利用recovery清除系统和缓存之后直接插上电脑注入系统,我个人觉得这种方法比较快捷,而且省事。

  卡刷:就是利用recovery的从SD卡中更新系统的这个功能,前提是如果你想刷recovery,你的系统必须要带FASTBOOT才能刷RE。

  fastboot模式怎么进入?

  大多数安卓手机,都可以在关机状态下,然后同时按住【电源键】+【音量+】键,大约2-3s后,就可以进入Fastboot。

  摩托罗拉motorola MZ606如何进入Fstboot模式?

  motorola MZ606刷入Recovery、RSD,必须先进入Fastboot模式,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任何状态下,长按音量+和电源键,也可以关机再开机当摩托罗拉M字样出来的时候按“音量减”,会进入三种模式的选择界面,按音量上下即可看到,默认是Android Recovery模式,再按“音量减”,菜单会在Recovery、RDS、fastboot三个模式当中切换,选择你要的模式后,按“音量加进行确认进入该模式。(这时候音量加是确认的意思)

  上面是正常机器的流程操作,但是我这部motorola MZ606再按住音量-和电源按键后,只能进入FASTBOOT下,看来还没有REC,所以不能通过双清来清理密码进入系统还原了,那么我们只能给它刷入REC。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1

  摩托罗拉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准备工作:

  一、必装环境:先安装好jdk最新版,这个到处都有,你下载最新版本的安装即可。

  也可以在以下网址去下载 (打开后点击Download,JDK按钮)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二、升级系统的版本:(如果你已经是4.0.3就直接略过这一步)

  三、必须用到的工具:下载驱动,fastboot(含Recovery)

  1.最新驱动FAST驱动:http://pan.baidu.com/s/1bo0DPCz

  2.fastboot文件:http://pan.baidu.com/s/1boAhr4N

  摩托罗拉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方法/步骤:

  (一)、motorola MZ606解锁以及刷入recovery

  1、在关机情况下,同时按住“音量减少键(-)”和“电源键”来开机的话,则可以直接快速进入fastboot模式。可以在开机后长按音量下,直到starting fastboot protocol support出现,现在已进入fastboot模式,连接好数据线,此时电脑能正确识别设备,不能识别驱动没安装好,这个时候可以安装刷机精灵或者刷机大师这些辅助工具,自动安装驱动。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2

  2、把解压好的fastboot文件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按住电脑键盘的shift键,右击鼠标,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3

  3、复制fastboot oem unlock, 粘贴到DOS窗口回车,这时候机器会出现很多英文。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4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5

  4、这时候按一下音量-(最后一行的cancel变成I Accept)。如图: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6

  5、再按一下音量+(又出现一段英文)。如图: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7

  6、接着再按一下音量-(最后一行的cancel变成Yes)。如图: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8

  7、接着再按一下音量+(开始formatting UDA,接着会rebooting)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9

  注意:在rebooting时,motorola MZ606会暗下来,这时马上按住“音量减少键(-)”,motorola MZ606就会再次进入fastboot模式。也有的平板在这个过程中很慢,应该和机型有关,这个不重要,稍等一会儿,motorola MZ606会重启,进入系统。重启过程中再次进入fastboot模式。 我这个motorola MZ606等了差不多几分钟的时间才反应,所以要有耐心,眼睛一定要盯住屏幕,屏幕下方出现一条英文时,机器就要重启了,黑屏时马上按住音量-。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10

  原作者:论坛ID:keyism  QQ:692722292

网友:
  8、这时刷入Recovery模块:(dos窗口进入方法与fastboot文件夹的相同)

  在DOS窗口里依次输入fastboot flash recovery recovery.img,回车,这时看进度,已经成功刷入recovery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11

  9、DOS窗口输入fastboot reboot,这时motorola MZ606会自动重启。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12

  10、motorola MZ606重启过程中,当摩托罗拉红色的大M字样出来的时候按“音量减,会默认进入Android Recovery选择模式。注意这一步是红色M出来后再按一下音量-。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13

  上面说过。用音量减确定你要进去的模式,用音量加确认。

  这时候我们要进去新刷的recovery模式,嗯,看看,是不是变的漂亮了了,功能更多了呢。到此解锁以及刷入recovery已经成功。

  motorola MZ606只为了解除屏幕锁,所以不进行下一步刷机了,直接进入REC选择双清就OK。

  (二)、刷ROOT

  关于ROOT : 刚刷好的机器进去系统菜单栏里面有很多不用的程序,想删掉,这时候就需要先获得最高权限,相当于电脑的管理者身份,这时候我们就需要ROOT,具体ROOT的方法见如下:

  1、先下载附件包4.0ROOT 解压到到单个文件夹,方便操作附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hswG2e4

  如图: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14

  2、双击红色框文件出现如下图界面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15

  这时前提你的设备是连着数据线的,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运行XOOM 4.0 Root.bat,按照DOS窗口操作三次,机器会自动重启,每一次等在系统自动重启并且进入桌面后在进行下一个操作,最后一次重启后,DOS窗口会提示已经成功。这样motorola MZ606 ROOT成功。

motorola MZ606刷机解锁 图16

  (三)、刷入第三方系统包

  方法/步骤:

  1、先来了解下CWM高级recovery模式

  初始主界面

----reboot system now 重启系统
----apply sdcard:update.zip 使用SD卡根目录的update.zip更新系统
----wipe data/factory reset 清空data分区并恢复出厂设置 (双清1)
----wipe cache partition 清空cache分区                (双清2)
----install zip from sdcard 从SDcard选择文件更新系统
----backup and restore 备份和恢复
----mounts and storage 挂载和存储
----advanced 高级
----Power off 关机
-----------------------------------------------------------------
选择install zip from sdcard 从SDcard选择文件出现以下选项(直刷)
----apply sdcard:update.zip 使用SD卡根目录的update.zip 更新系统
----choose zip from sdcard 从SD卡选择zip格式升级包
----toggle signature verification 切换签名验证
----toggle script asserts 切换升级脚本检查
-----------------------------------------------------------------
选择backup and restore 备份和恢复会出现以下选项:
----Backup 备份
----Restore 恢复
----Advanced Restore 高级恢复
-----------------------------------------------------------------
选择mounts and storage 挂载和存储会出现以下选项:
----mount /system 挂载/system分区(系统分区)
----mount /data 挂载/data分区(数据分区)
----mount /cache 挂载/cache分区(缓存分区)
----mount /sd-ext 挂载/sd-ext分区(A2SD分区)
----format boot 格式化内核分区
----format system 格式化系统分区
----format data 格式化数据分区
----format cache 格式化缓存分区
----format sdcard 格式化存储卡
----format sd-ext 格式化内存卡SD
----mount USB storage 挂载SD卡为U盘模式
-----------------------------------------------------------------
选择advanced 高级会出现以下选项:
----Reboot Recovery 重启Recovery
----Wipe Dalvik Cache 清空Dalvik缓存
----Wipe Battery Stats 清空电池状态
----Report Error 报告错误
----Key Test 键位测试
----Partition SD Card 对SD卡分区
----Fix Permissions 修复权限
-----------------------------------------------------------------
Recovery各项操作说明:
----音量+ ,-键:移动光标
----home键:确定
----电源键:返回上一层菜单

  2、开始刷入卡刷系统包

  任何界面下,长按音量+和电源键,当摩托罗拉红色的大M字样出来的时候按“音量减,会默认进入Android Recovery选择模式。上面说过。用音量减确定你要进去的模式,音量加确认。这时候我们要进去新刷的recovery模式。

  Recovery模式下,音量加和音量减”,这时候起到移动光标的作用,电源键就是确认键。

双清(yes)
---wipe data
---WIPE CACHE

---install zip from zip file\choose zip file from sdcardni tiqian你提前放好的下载好的ZIP压缩包

---install zip from zip file\choose zip file from internal storage你提前放好的下载好的ZIP压缩包

  以上两个是看你放在本身的设备内存还是SD卡的,这个自定。

  进度完成后,自动回到初始界面,选择reboot now!重启你的设备。重启后,根据提示进行初始化参数设置。

  以上是motorola MZ606屏幕PIN码锁住,无法进入系统刷机解锁维修方法的详细介绍,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作者:论坛ID:keyism QQ:692722292

网友:
标准的精华帖,楼主应该有强迫症。

网友:
楼主总是在高手之区活动,跟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总是在高手之区活动,跟楼主学习  狠角色

网友(2016-05-14):
学习了     一只不敢刷   学习了

网友:
教程很详细

网友:
好复杂。楼主好厉害,讲解得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