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求助

楼主(2016-04-13):
联想y500 版号qiqy6 nm-a142 rev:1.0 加电到1.35就掉点了 然后自动上电反复重启  论坛上bios刷了好多都不亮 谁有确定好的bios 开机不慢的 麻烦传一个 谢谢

网友:
去淘宝找人给你合成个吧

网友A(2016-06-06):
合成的就好使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成的就好使吗 ?

开机慢 合成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我记得Y400 好像也是合成的 !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机器是I7 的故障跟您的一样 BIOS 找到了吗?有麻烦给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机器是I7 的故障跟您的一样 BIOS 找到了吗?有麻烦给传一个

论坛搜索y500就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