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usb键盘出故障了怎么办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6-04-13):
如果在使用Win7的过程中,发现Win7系统的USB键盘出现故障了,发生问题了,那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呢?现在就为大家支招,赶紧过来学习一下如何解决win7中usb键盘无法识别故障吧。

推荐:win7旗舰版系统(win7zhijia.cn/xitong/qijianban/)
  1、首先鼠标右击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选择“管理选项”,然后点击性能下的设备管理器;

  2、然后在窗口右侧中鼠标右击“HID-compliant device”项选择“更新驱动程序”选项;

  3、接着在弹出来的界面中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项;

  4、接着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USB设备”,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一般都能识别呀!

网友:
我就想知道USB 键盘出问题了  为什么你的USB鼠标还能用

网友:
USB都能认到吧。认不到就是你设备坏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先记下这个办法,一般我都是直接拔插,不行就换个键盘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