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1S,反复重启求助,板号6050A2259301-MB-A03

楼主(2016-04-13):
插上电就反复重启,重启不亮机,电流跑0.2-0.3A,但是按开关能亮机,再关机就反复重启,插电源也自动重启,BIOS刷过,EC换了两个,桥也换了,待机芯片也换了,RTC电路也正常的,所以电都送到桥里了,实在没思路了,求助大神
自动重启

网友:
有人没嘛。。。客户明天来拿机器啊。。。

网友:
换主板吧 修修划算吗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不行报价换主板吧

网友:
主反有断线, 还是桥那里有问题兄弟, 晶振, EC信号,和SMC1.05V电压 这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