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76-A

楼主(2016-04-13):
花钱在某宝里买的工厂板的 解决开机慢   没有积分了希望能加点分

APPLE A1502 J45 820-3476-A CLEARME.rar

820-4924-08 CLEARME.rar

网友A:
第一个bios 刷完ok   完美解决开机慢  进不去系统的问题   多谢啦

n73

网友:
这是BIOS  还图纸呀

网友(2016-07-20):
正需要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这种刷了都慢 要改

网友:
已验证,超好用,开机快,风扇不高速长转,能进OSX,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补充,就是刷了后系列号变了,不知道ICOULD怎么整,先不管了。

网友(2017-09-15):
下载了好几个就这个还可以用,开机杠杠的。。。。。

网友:
正需要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8-08-28):
怎么刷过了,开机不认硬盘,显示问号

网友(2018-11-05):
亮机快。。。。。。。。。。开机有背光无字。。。。。。。。。。。。。刷了就好,,,,,,,,,,,,,,,

网友(2019-04-04):
掉电刷了这个BIOS 可以谢谢。。。。

网友(2019-09-22):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bios 刷完ok   完美解决开机慢  进不去系统的问题   多谢啦

正在测试,我后来重装的,请教进不了系统,怎么解决的,是改序列号回来吗?

网友(2021-08-21):
感谢  下来了N个 就这个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