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ROG RAMPAGE IV EXTREME BIOS

楼主(2016-04-13):
ASUS ROG RAMPAGE IV EXTREME BIOS
机器已经拿走,没有照片,两个BIOS分别是左,右

网友(2017-11-20):
验证了,此BIOS资料有问题。之前可以跑码 53  ,刷了就什么不跑。掉电

网友(2023-08-14):
原本是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卡b7或者bb。 刷了楼主的BIOS后,卡01。
板子型号是同样的,版本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