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屡烧RT8205LZQW

楼主(2016-04-13):
昨天修的好好的,今天怎么又坏了呢?晕死

网友:
换一个又好了 3V 5V 出来了

网友A:
1是进水板吗?2看哪个件是不是不良。

网友:
总烧芯片查下反馈,

网友B:
下管有换过吗?

网友:
查一下反馈和自举升压

网友C:
今天还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还换不??????????????????????

没有芯片  等芯片来了 再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进水板吗?2看哪个件是不是不良。

主板没有进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管有换过吗?

你是说换3V 5V 的下管吗?

网友:
客户拿来的时候  加热一下RT8205  好了一下的

网友:
要看看是过压还是过流引起的,如果自举不足,也是会烧的

网友:
后面有短路把

网友:
那就排查,元件的不良,还有微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换3V 5V 的下管吗?

是啊,有修个B460,问题和你的一样,更换3  5  V下管 OK

网友:
扣掉3V 5V 上下管旁边的四个小电容  3V 5V 出来了 正常开机了  请问师傅们 就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有修个B460,问题和你的一样,更换3  5  V下管 OK

PQ8  PQ10  PQ9  PQ11  分别是3V 5V 上下管  扣掉小电容就好了  看来芯片没有坏。 会不会就是你说的  下管的原因呢?

网友:
把电感换一下试试看

夏莨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换3V5V电容久好了

网友D: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已经彻底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已经彻底修好
是电容问题还是下管问题?望告知,下次遇到也好下手

网友:
PC32 PC34 两个电容

网友:
可以试试把3,5V的电容换换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