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般ATX电源无pg怎么修啊

楼主(2016-04-13):
请问大家一般ATX电源无pg怎么修啊  有没有那位兄台做个教程  很多主要的电源故障 别的电压都有 就是一测没有PG

网友:
要么是有的输出电压不符合要求,要么就是电源检测那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只是想集几个典型的维修PG的例子和维修思路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还是电源输出的电压不符合要求,万用表不一定能测出来,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纹波。

网友:
教程网上很多,多看,自己也要会总结。常用的电源电路很多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
pg很难修的,先看看pwm芯片的pg脚有没有信号,忘记是哪个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