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LA-7981P 开机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6-04-13):
客户拿来一台G480,说开机不亮,电流在0.3,然后掉电,初步测了一下,报价大概没有电压出来,拆机测试各个电感,发现个电压都正常,转换电压都出来了,唯独没有cpu供电,锁定问题,开示测试cpu管理芯片,                                                                                                    NCP6321    1 脚 2脚有5v供电,10脚有19v供电,4脚有cpu供电开启信号3.3v。到此cpu没有供电,肯定是桥信号有问题,按时序维修    测试有PCH PWROK ,桥供电电源好信号正常,说明除了cpu供电以外,所有供电电压正常,测试PM-DRAM-PWRGD  没有,这个信号是桥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这个信号没有,就说明桥工作不正常,ec已经发给桥,但是桥没有发出这个信号,重点检查桥的工作条件,先测试桥供电正常,然后测试25m晶振,发现腐蚀,问题刮开晶振有一端断线,接好后故障排除。                                                              许多朋友在测试cpu没有供电的情况下,测量PM_DRAM_PWRGD  这个桥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会从1.5v拉低到0.2v而测量U1的二脚时,也是从1.5v掉为0.5,拆掉u1还是信号被拉低,就是因为思路错了,PM_DRAM_PWRGD要为高电平的前提,首先南桥的25m晶振要有25m的时钟频率,南桥时钟有效的条件是SYS_PWROK .
              H_CPUPWROK和PLT_RST#都建立在PM_DRAM_PWRGD之后。

联想G480 la-7981p.zip

网友:
楼主技术牛比、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信号级维修比电压级牛B ,致敬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信号维修随心所欲。哈哈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图纸啊

网友:
高手学习了,楼主细心

网友:
楼主分晰的很好,值得学习的维修精神

网友:
分析的不错,说明时序对于维修很重要

网友:
晶振不起震 桥肯定工作不完全了

网友:
思路清晰,按部就班,不错

网友:
电流都只有.03,不用能想桥都是没工作的拉, 还测啥信号CPU电路更不用去想它,直接抓关健点,晶振,EC信号,SMC电压 三要素就对了.说大太很多人都不会明白的.,抓重点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昨天有个刷BIOS好的 不知道会返修不

网友:
看了后学到东西了

网友:
老手就是分析的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牛比、思路清晰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有料的贴

网友:
时序运用不错,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好。。理论功底扎实啊。。

网友A:
有了CPU供电后才会有VGATE,有了VGATE才会有SYS_PWROK,不可能是有了SYS_PWROK后才有南桥的25M时钟,我也感觉很矛盾,但是图纸上看是这样的

网友(2016-05-28):
引用 网友A:
有了CPU供电后才会有VGATE,有了VGATE才会有SYS_PWROK,不可能是有了SYS_PWROK后才有南桥的25M时钟,我也感觉 ...

应该是PCH_PWROK

网友:
DRAMPWROK是送给CPU内部的内存控制器3.3v?

网友:
修的不错,有耐心,建议楼主下次还是把HM55 和显卡的网都买下,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
维修熟练,思路清晰,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