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尾插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6-04-13):
以前我换尾插的时候吹下来是直接拿的新的换上,,因为有的机器的焊锡料好像是无铅焊接的,对温度要求很高,现有的普通风枪不太好吹化,导致备件吹化的和焊不上的很多,成功率不是很高,后来我琢磨着把旧件吹下来以后,用现有的锡丝烫一遍主板上的脚位,沾上不是熔点特高的焊锡,这就容易吹化,好为第二部上备件做准备。以前新尾插上不上锡所以焊不牢靠,这回我是在新尾插的脚位上用烙铁趟遍锡,就很容易和主板焊牢固了。然后先吹主板的脚位,边吹边用镊子扎主板脚位上的焊点,感觉化了,就迅速把新尾插对应的按上,注意要对准脚位,然后撤风枪,这样的话新件不会被吹废,而且焊得还牢固,基本不用再补焊

网友:
对于无铅的焊接点,都要上一层有铅锡,才能保证有效的焊接的。

网友:
用有铅的走一遍,容易焊接,,,

网友:
无铅很难对付,镀一层有铅就好弄多了

网友:
用低温的走一遍,容易焊接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
大神换尾插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
焊接之前用低温锡拖一遍,把原主板上的高温锡换掉

网友:
如果是撤尾插又想保尾插的话,也最好先用低温锡拖下焊点,再用风枪吹

网友:
不知道风枪用多少度

网友:
有铅就是熔点低,锡的流动性好,价格便宜,但不环保。

无铅就是熔点高,锡的流动性差,价格稍贵,但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