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52TQT原机程序

楼主(2016-04-13):
前天接了台的LG  W1952TQT,按开关灯都不亮的,二话不说,直接拆机,测下电源板电压,一切正常,不用想了,不是驱动板就是开关的问题,测下开关,2V,按开关电压有拉低,应该就剩下驱动板的问题了,心想有可能是资料的问题,不用想,上论坛下了个刷上去,擦,还是一个死样,只能换板咯,上某宝一看,*脏话*,80元一张,我才报了80元的维修费给客户,只能再用心修下了,扫下驱动板的开关针,全都是3V的,奇怪了,怎么开关按钮那才2V?不会是断线了吧,把黑点刮干净,清洗好,好像没见哪断线啊,怪事了,再测按钮,呀,只有1V了,不用想了,肯定是断路了,用扩大镜仔细看下,还真的发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断口,果断补上,上电测试OK了,粗心走了不少弯路,唉,看来以后维修还得认真点了,维修到此结束,特意把程序发上来给大家

网友A:
一开始看到2V就该注意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你省了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看到2V就该注意了

因为有电压了,还是2V的,就没往断线这方面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