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蓝屏自检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13):
现在经常遇见这种情况   客户电脑拿来了   说开机慢    我开开一看蓝屏自检   当然慢了   修复几十个文件   果断不等了   直接说  做系统就能好    如果做系统不好的话   运行——REGEDIT——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BootExecute双击,把里面数值数据清空就好了

网友(2016-08-11):
LZ 指的蓝屏自检时扫描硬盘还是扫描某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