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LE主的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6-04-13):
这主板是同行的。
触发掉电。可再次触发,再掉电。就是触发风扇转一下。没了。
这个就不是短路保护了,一般短路保护,触发后,不可再次触发。
强制PSON上电,内存,VDDA,CPU,桥,总线什么的供电都有了,时钟也有。
这时候搜到一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041-1-1.html
我就测43脚,电压当时是0.8V好像。记不太清了,反正不超过1V。
我这种ASP0903的芯片,AMD板子很多,从坏板拆了电阻装上后,触发
不掉电了,但无复位,这时候又拔插一下ATX,可以跑码了。
但我一测43脚是0.5V,怪事,但他就正常了。
我再次找另一块板子装上还是一样。
我找了两片板子测试这个电压。也是0点几V。
算了不管了,我将ASP0903更换了一个。
就这样吧,同行的,懒的去证明这个电压到底是多少了。
还是得感谢那个帖子,反正我更换了一下,可能也是加热什么的,它就正常了。
尽管电压还达不到3V。
现在进PE测试也正常,就这样了,等如果有返修了我再说一下。

网友:
主板前几天返修了,检测了下,修不出来。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