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护的几个小技巧

楼主(2016-04-13):
一、清洁工具 电脑维护不需要很复杂的工具,一般的除尘维护只需要准备十字螺丝刀、平口螺丝刀、油漆刷(或者油画笔,普通毛笔容易脱毛不宜使用)就可以了。如果要清洗软驱、光驱内部,还需要准备镜头拭纸、电吹风、无水酒精、脱脂棉球、钟表起子、镊子、皮老虎、回形针、钟表油(或缝纫机油)、黄油。  二、注意事项 1.打开机箱之前先要确认电脑的各个配件的质保期。  注意:在质保期内的品牌机那建议不要自己打开机箱进行清洁,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失去了保修的权利。在质保期内的品牌机可以拿到维修点请专业人员进行内部除尘。  2.注意动手时一定要轻拿轻放,因为电脑各部件都属于精密仪器,如果失手掉到地上那就一命呜呼了。  3.拆卸时注意各插接线的方位,如硬盘线、软驱线、电源线等,以便正确还原。  4.用螺丝固定各部件时,应首先对准部件的位置,然后再上紧螺丝。尤其是主板,略有位置偏差就可能导致插卡接触不良;主板安装不平将可能会导致内存条、适配卡接触不良甚至造成短路,天长日久甚至可能会发生形变导致故障发生。  5.由于计算机板卡上的集成电路器件多采用MOS技术制造,这种半导体器件对静电高压相当敏感。当带静电的人或物触及这些器件后,就会产生静电释放,而释放的静电高压将损坏这些器件。电脑维护时要特别注意静电防护。  准备好工具,了解了操作时的注意事项后就可以开始给电脑做清洁了。 三、外部设备清洁  1.显示器的清洁。显示器的清洁分为外壳和显示屏两个部分。  步骤1外壳变黑变黄的主要原因是灰尘和室内烟尘的污染。可以利用专门的清洁剂来恢复外壳的本来面目。  步骤2用软毛刷来清理散热孔缝隙处的灰尘。顺着缝隙的方向轻轻扫动,并辅助使用吹气皮囊吹掉这些灰尘。  步骤3而对于显示屏的清洁就略微麻烦,由于显示屏现在都带有保护涂层,所以在清洁时不能使用任何溶剂型清洁剂,可以采用眼镜布或镜头纸擦拭。擦拭方向应顺着一个方向进行,并多次更换擦拭布面,防止已经占有污垢的布面再次划伤涂层。  2.键盘及鼠标的清洁。  步骤1将键盘倒置,拍击键盘,将引起键盘卡键的碎屑拍出键盘。  步骤2使用中性清洁剂或计算机专用清洁剂清除键盘上难以清除的污渍,用湿布擦洗并晾干键盘。  步骤3用棉签清洁键盘缝隙内污垢。  同样,鼠标使用的时间长后,也会出现不听指挥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对其进行除尘处理。一般来说,机械鼠标只需要清理“身体”里的滚动球和滚动轴即可。  步骤1将鼠标底的螺丝拧下来,打开鼠标。  步骤2利用清洁剂清除鼠标滚动球和滚动轴上的污垢,然后将鼠标装好即可。  由于光电鼠标多采用的密封设计,所以灰尘和污垢不会进入内部。平时在使用鼠标时,最好使用鼠标垫,这样会防止灰尘和污垢进入鼠标。  3.机箱外壳的清洁。由于机箱通常都是放在电脑桌下面,平时不是太注意清洁卫生,机箱外壳上很容易附着灰尘和污垢。大家可以先用干布将浮尘清除掉,然后用沾了清洗剂的布蘸水将一些顽渍擦掉,然后用毛刷轻轻刷掉机箱后部各种接口表层的灰尘即可。

网友(2016-11-07):
很实用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