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37艰难维修

楼主(2016-04-13):
                                                                             废话不多说,直接切入主题。                                                   前天傍晚同行老婆给我带来一台DELL-5537,板子型号为la-9981p
                    拿来说不开机,我让徒弟插上电流表测是,四声报警,网上查了下通病,说内存有问题,bios有问题的居多,于是乎先换内存,无果,也没去刷bios,电流停在0.4左右,无跳变,拔下内存也一样,所以说估计是没过内存,拆机直接打各大供电,发现无内存供电,这就说通了,内存供电没有跑个毛马,老老实实查条件去,找到图纸 。条件都满足了,但无输出,上管摘掉无基电压输出,好吧,芯片挂了,果断定货,和老板娘沟通下,让同行先撤,放一边等配件。
第二天芯片到达,换上之后我去,有输出了,可电压只有0.4,测各条件都正常,基电压也有了,我去有些懵逼了。换了自举电容,上下管,都无果始终输出0.4问了下大神,大神们都挺神秘,让我自己琢磨,好吧,继续琢磨,于是把条件重打一遍,我去发现大问题 。pl201公共点一短有电一短无,我去。这。。。于是加焊下电感,电压出来了,电流哗哗的往上蹦,以为亮机了,卧槽突然电流掉了,无限重启,什么鬼,怀疑BIOS坏,自己又没分,只能去找大神么借了,一位好心的哥哥帮我下了BIOS,刷上还是不行,接着在找,再刷,呵呵,现在BIOS芯片也是够操蛋的,已经遇到过两台了,刷两次芯片直接锁定,刷不回来了,用别的BIOS也无法替代,只能下血本了,网上去买破解版bios刷,还好刷上BIOS后,跑马了虽然还是掉电,但总比不跑马强。
            好吧,去隔壁借个示波器耍耍,打下波,发现电压大电压都很稳定,并没有出现不良的情况,可为什么会掉电呢,拔下内存试试,不掉了,电压都有,插上就掉,再想想自己动了内存这块,估计还是这块问题。于是打下内存的条件,主供电是有了,VTT只有0.4,问题出现咯,
直接找到vtt产生点,有0.76v,可想而知,断线,一根线搞定,上电亮机,杠杆的,哈哈装机收钱。
                  不怎么发帖,实在是没分了,加上积分涨价,工资又不长,只能跪求给位哥哥姐姐加点分了,修机器真不能偷懒,在这也祝各位生意兴隆。。。下面把买的破解版BIOS供上,绝对真,刷不好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一个机器问题这么多,又是芯片坏又是断线又是bios

网友:
修个机器不容易呀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的  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A:
内存供电不出因该是开机就掉电啊,怎么会电流停在0.4报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不出因该是开机就掉电啊,怎么会电流停在0.4报警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总之就是不掉,得问问厂家去

网友:
只有你们这些大神能修的了呀

网友B:
可怜,最近也是下载的快没分了,最后也只能和你一样发帖子了

网友:
这板 遇到过大概上电1点几不亮   刷bios好了

网友:
我修的也是上电0。56不动了~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怜,最近也是下载的快没分了,最后也只能和你一样发帖子了

现在这下载分用的太快了

网友(2019-12-23):
真是不容易啊,一块板子这么多毛病。搞维修的生存不易啊。

网友:
毛病真多  不错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