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470B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6-04-13):
刚接到本的时候电流是正常的 但就是不显示 外接也没有反应  根据电流判断是显卡这块的问题  所以就加焊了显卡  等冷却以后外接可以正常进系统 内屏不显 这个时候我查了屏接口电路 发现少一个供电 这个供电是存折里来的 查到这里 一定是LVDS_VDD_EN 控制的但是这个信号是 显卡发出的 问题来了  同志们谁知道这个信号发出的条件是什么   兄弟我一直在线等、、、、、、

网友:
要换 显卡

网友:
我感觉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旱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供电可以直连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显卡就好 了

直连也不行   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新植一下 能好吗?

网友:
路过学学习习了; ; ;了

网友:
直接短接过去是可以的

网友:
重置显卡,或换显卡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是使能信号脚电压异常,不能再搞显卡一样可以修好,返回LVDS接口3.3V  处把那个三个脚的管去了, 3.3V直接通接口就OK

网友:
HP的显卡多出问题 而且重植还没什么用

网友:
q3001  这个管子看看。。或者短接下。

网友:
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本身芯片等。

网友:
显卡加焊下 不行换个

网友:
显卡可能最大

网友:
给客户报价520元 换主板  这个事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