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 CPU供电短路再加喇叭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6-04-13):
CPU供电2个镜面芯片(VT1324SF)短路,一个被上家拆掉了,再拆一个不短了,换之OK;
换时要很小心,BGA的珠很小,容易跑,但是声音问题让我搞了很久,喇叭无声,耳机有声,
料板找到换之照旧,再测量下声卡没什么异常,耳机接口也正常,再仔细发现有个信号
SPK_MUTE 估计是高电平的(维修声卡的资料少,不肯定),强制拉高3.3V,就这样OK了。

网友:
SPK_MUTE记得这个信号了,下次遇到更换声卡芯片没有声音,也查一下这个信号。

网友:
OK,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上次修个1420 强制拉低就有声音了

网友:
SPK_MUTE 切换信号

网友:
T430 让我很悲哀的一台机器 I7处理器烧了好几个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就用得上了

网友:
换镜面玻璃管子确实不好换之前练这个搞了十来个才成功.现在差不多2个能好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