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掉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4-13):
一台Dell,e6410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7开机到0.5几就掉到,跟客户报说是主板烧了报了价拆机开修。拆完发现HM57,及2个BIOS都有人动过询问客户他说1年前有修过一次。不多想直接上CPU,内存开机发现电流完美跳变到1.56心里高兴想着捡到死鱼了。赶紧拆上屏幕测发现屏幕死活不显示并且大概7秒就掉回待机了在开就开不起来。CPU反面有大电容难道是这个问题马上换了330上电测试还是一样,再看HM57被换过的马上BGA加焊一下还是一样掉电测量IMVP_PWRGD,PM_DRAM_PWRGD.PLTRST#均正常加焊显卡也一样。后来仔细发现掉电之后待机电流会从0007到0020跳动大概2次跳动就不动了,待机的时候发现PL8居然有2.26V电压图纸上明显是1.5V的 开机在测量PL8电压有1.28V以为万用表不良换一个还是一样。测量PU4工作条件也没发现异常并且此芯片发出了PG信号,1.28V明显不对偏低啊没办法找个VT356玻璃型的芯片换上去在开机发现电流还是一样完美跳变但是这次居然不掉电了插上屏幕完美显示 哎!1前面走了太多弯路前面测量各种PG信号都正常所以没在意这个1。5V导致还弄了大电容。不能以通病为思考了还是一步步的来比较好。求大家加分不容易啊

网友:
那个玻璃型的芯片能否来个特写?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主板确电压导致的掉电,

网友:
玻璃管 不太好换,焊工要求高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俺!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焊工很好,学习了。

网友:
大电容用示波器能测出来是不是

网友:
我的一块E6410插上电源适配器后,适配器指示灯熄灭,不能开机电池也不能开机,求各位大神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不错~  不过在上电的情况下,维修不是首先就应该先测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的吗? 怎么会走了弯路呢?,

网友:
分析的很好,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