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BGA返修台抖动很厉害,焊接的时候芯片移位严重

楼主(2016-04-13):
CF260-BGA返修台抖动很厉害,焊接的时候芯片移位严重,启动前芯片是放在主板的定位丝印框中的,等焊接流程跑完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移动一整行了

启动加热前已经确认芯片是位于框中

网友:
你BGA没放平?

网友:
应该是BGA位置没放平整

网友:
把下风嘴降低一点不要顶到主板,试一下芯片还会不会移位。
有可能是下风嘴风扇老化,转动不平衡导致下风嘴有震动。

网友:
多谢各位回答,我也有点怀疑是不是没放平,今天重新移动了一个位置,用水平尺调整了一下水平,如果是鑫版主说风扇问题,好换吗?

网友:
风扇还是比较容易更换的,我们生产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6-09-16):
哪里出的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