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

楼主(2016-04-13):
喇叭声音放到最大声音会关机,求大神解释

网友:
南桥发热大吗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特例.......................

网友:
我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把声音关小点,或把本机喇叭卸掉就不会。外接也不会,一首歌放到一半就重启。

网友:
检查喇叭线被外壳压倒了没有,更新官方BIOS测试

网友:
系统。声卡。功放都换过

网友:
刷bios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