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70 无声音曲折维修

楼主(2016-04-13):
        这是一个二修机,之前是花屏,换桥之后不花了。但是没声音,系统抓不到硬件。桥换了第二个还是一样。板子到了我这如图:这个机器的声音部分分成了两个部分,友下角的是喇叭部分,由于没有示波器,万用表打了一下有电压,说明这一部分已经工作,但是接喇叭还是没有声音。顺便说一下这个部分的工作条件如图14脚的开启是由kbc发出的AMP_MUTE#信号转换得到一个低电平控制的,测量是正常的。将视角直接转到声卡芯片测量发现11脚由桥发给芯片的复位信号没有。看来问题还是在桥那边了。没波波是挺老火的10脚的同步信号我是打不了了。查了一下复位同步的来源可以看到都经过了排阻到桥,打了下排阻两端都无电压。从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到同步信号是经过了一个电压上拉的+3VS_+1.5VS_HDA_IO,所以打了一下电阻上端为0v。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答案了,此电压 由3d3v-s5通过一个0
欧电阻转换而来,并且会给桥的声卡部分供电。由于没有点位图,直接飞线,至此维修结束。希望对大家有用,希望多多加点分

网友A:
技术不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电阻断了导致的

网友B:
是换桥·导致的故障码

网友C:
上拉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桥·导致的故障码

应该是 别人换的时候把那个电阻搞掉了

网友:
修过一个电阻掉件引起没声音的

网友:
发的时候把图删了 没注意

网友:
维修一定要仔细细心哦 掉件了 很麻烦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 来学习  技术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没电压????

是的  上啦电压没有

网友:
不错,技术挺好的

网友:
应该是上拉掉了吧。。。。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细心,基本功扎实

网友:
维修造成二次故障 相当于修了两个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