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不开机,风扇先强转,后弱转,并保持不停

楼主(2016-04-13):
刚换过主板,正常使用几个月后,最近提示BIOS丢失,能开机,但是要自检很长时间,知道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想着有空换的。但是前几天突然就不开机了,具体表现为: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绿灯亮一下,风扇强转了1秒后,充电灯一直闪,风扇就转为弱转,并保持不停。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再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但开机后风扇就直接弱转了。期间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开不了机怎么刷啊

网友:
测MAX1987输出电压0.9v,这个电压对吗?

网友:
换过纽扣电池了吗?

网友:
哈哈,换了电池再说吧

网友:
纽扣电池没电会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换了电池不行的话 刷个BIOS试试把     不开机也能刷啊   有编程器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新手吗,开不了机才要刷呀, 硬刷,买个编程器,

网友:
试着写BIOS

网友:
cpu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