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三无故障检修篇

楼主(2016-04-13):
创维液晶电视三无故障检修篇

  今天整修一台42E361W创维液晶电视,机芯是8R74,故障是三无,电源板号168P-P42ETN-01下面便是创维液晶电视维修过程。

图一 创维液晶电视故障检修

  该板只输出12与24两组电压,拆机测保险完好,通电测两组输出完全无电压,断电测300V电压完全不泄放,放电后测电压输出端无短路现象,再次通电测电源块IC1的5脚启动电压为6V,查阅资料得出应在18V以上,挑开5脚再测板上5脚电压依旧,说明电源块正常,故障在5脚外围,测外围R5,R6,R7,R12,R13,R27电阻正常,其它二三极管无明显短路,考虑到C6是5脚的供电滤波电容,且与散热片距离太近,直接并一个电容上去再试机故障排除,假负载灯光亮起,拆掉原机C6(50V,4.7UF),换50V,10UF,再次通电测IC1的5脚电压20V,输出12V与24V一切正常,要注意该板接通交流电后直接输出12与24V,不需要强制启动。附加图纸可以更详细。

图二 创维液晶电视三无故障检修

图三 创维液晶电视三无故障检修

  创维液晶电视42E361W电源图纸:http://pan.baidu.com/s/1gfIxmXt

网友:
这个是售后的资料吧

网友:
楼主“考虑到C6是5脚的供电滤波电容,且与散热片距离太近,直接并一个电容上去再试机故障排除”这思路太正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用多长时间修好的?

网友:
专业人士,目前只会维修显示器,电视机不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