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档LOGO

楼主(2016-04-13):
今天闲得无聊 想来研究下这个华硕主板
如题:档LOGO  桥换了2个   BIOS刷过   外设都拆完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请大神指点下 还需要查哪些信号需要查?

网友:
usb-OC信号看一下,

网友:
超频的 小小个的8脚芯片 也拆了

网友A:
CPU管理芯片旁边一个  内存那边一个  前几天 有个朋友问我 也是卡LOGO  拆掉就好了

网友A:
如果还是不行 加个独显试试  看看是不是 集显的问题
前天的那个朋友那个也是华硕的P8H61 卡LOGO
叫他拆掉那2个小8脚 就好了  如果你的不行 就加个独显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管理芯片旁边一个  内存那边一个  前几天 有个朋友问我 也是卡LOGO  拆掉就好了

那个叫  3331 芯片  早就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是不行 加个独显试试  看看是不是 集显的问题
前天的那个朋友那个也是华硕的P8H61 卡LOGO
叫他拆 ...

呃,你确定没忽悠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叫  3331 芯片  早就拆了

加独显也还卡呀
BIOS 刷了吗
CPU有换过吗
还不行  等大神过来分析了
修好了   告诉下
对这些故障 比较缺乏经验

网友C:
哥哥,桥都换了 2个?? 这主板成本也太高了吧.. 你看档LOGO 键盘灯还亮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呃,你确定没忽悠我?

是P8H61的  你的这个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朋友的那个确实是 小8脚引起
没忽悠你

网友:
我修到的和你的主板是一样,我的机器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现在华硕主板很坑爹,返修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哥,桥都换了 2个?? 这主板成本也太高了吧.. 你看档LOGO 键盘灯还亮不.

嗯  就是闲得 想研究下  不记成本的 键盘没插 没注意这个 明天看下 看过扣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P8H61的  你的这个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朋友的那个确实是 小8脚引起
没忽悠你

我都试了,加独显也一个鸟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试了,加独显也一个鸟样

这种故障  确实比较棘手  我修的也少
没能帮到你
曾经 技嘉板 H61有卡LOGO 的  还在保
看到 保修返回来后
售后的处理方法是  将ATX电源 8脚 ATXPG 对地 接个比较大的电容  就是7-8脚之间 接了个电容
不知道在华硕这些有没有用 或许可以试下  这是技嘉售后的作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  确实比较棘手  我修的也少
没能帮到你
曾经 技嘉板 H61有卡LOGO 的  还在保

也许可行哈哈

网友:
开机不停的按键盘TAB键看下能不能跳过LOGO界面,如果有PS2的话注意下PS2电路,这个有问题也会引起档LOGO

网友:
唉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那个电容 是返修回来 看到加上去的 也不知道 是不是针对这个问题 还是售后处理好了  还有后顾之忧才补了个电容 都不知道 只能活马当死马医了

网友:
usb 检测不过

网友:
键盘口电压正常吗修过两片是键盘口电压不正常导致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