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无系统电源

楼主(2016-04-13):
使用的系统电源IC为51125

根据此芯片时序。VIN 16号为19V正常。13号EN0为此IC总开关为1.4V内部外加分压电阻产生,正常;8号与17号分别产生3.3V 5V线线电压正常。  1号与6号开启信号均为0V,不正常,正常为3.3V.追查,1号或3号;

通过该图得知51125_ENTIP1受控于5V_S5_en,只有当此信号为高电平时51125_ENTIP1才能为高电平,实测5V_S5_en为0.25V不正常;

通电此点名词改变为PWR_S5_EN 继续

测试HW_THRM_SHDN为3.3V说明温控电路正常;测得 S5_ENABLE为0.26V不正常。

来自EC  15#号,15号电压测得0.26V,不正常,查EC供电3.3V正常。时钟32.768无,更换32.768后时钟正常。15号输出3.3V。
维修到此结速
图纸与BIOS 此板是独显

网友:
占个位置。。。。。。。。。。。。。。。

网友:
下面部分,EC的工作条件,和引脚定义也应该详写一下!可以给加精的!

网友A:
EN0 1.4V不正常好不  明显偏低

网友B:
楼主想说明什么呢。不懂

网友:
楼主确定PIN13脚1.4v是正常的吗?我还真没有遇到过线性开启时1.4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说明什么呢。不懂

35v的开启电压没有

网友:
顺藤摸瓜的顺序,相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0 1.4V不正常好不  明显偏低

这种是正常的。EN0来自芯片本身,通过下来电阻分压,得到1.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