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关不死机

楼主(2016-04-13):
前几天同行拿来一款联想G470笔记本 一直放哪里 没空看 今天想起才开始维修加电亮机一切正常 测试一会没问题 关机打电话 机器关机黑屏了但是开关灯 还是一直亮着 风扇也在转 关机关不死 等两分钟 还是关不掉 拆开刷BIOS 刷完亮机 关机还是涛声依旧 有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过 给说一下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刷EC BIOS

网友:
遇到过关机后电源灯还亮的 换了EC解决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样

网友:
要刷改过ME的BIOS

网友:
先软或硬的,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哟,我就遇到过

网友:
刷 修改的BIOS试试

网友:
估计是EC问题了,关机后EC还在工作,导致后续电压一直存在。

网友:
刷BIOs应该会好

网友:
在PE情况下, 关机是否也会关不了?  有遇见过关不了机,刷EC BIOS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刷BIOS解决啊 。以前都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都是BIOS惹的祸,之前也试过

网友:
再刷个BISO吧,肯定是BISO问题

网友:
这一 般是bios问题

网友:
一 般是bios问题

网友:
系统,bios EC  不错的选择哈啊哈!!

网友:
BIOS的问题,想不到其他

网友:
bios   EC  PCH只能查一下

网友:
2代的me 不怎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