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一个怪现象

楼主(2016-04-13):
昨天客户拿来一个机子,不上电。连待机都没有。然后就换了电源好了。回去没多久,又拿回来,依然还是连待机都没有,电源强制上电也上不了。于是又换了一个电源试试。又好了。然后机子放一边测试。后来有其他客户来,大概过了一个钟左右,把电源拔了。忙其他的事情,等到晚上,重新插上线开机。又开不了的。依然是连待机都没有。这就想不明白了。然后把原来我换的第一个电源插上去,结果又好了。我总结一下现象是这样的。新电源插上开机,一切正常,断电,隔一会,大概半个钟吧。再插电线开机就开不了了。如果断电很快接上是没问题。然后把电源卸下来,闲置一段时间,再接上。又可以了。如果不卸下来就不行。这个问题反反复复我整了几次,都有没有头绪。请各位大神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
检查了CMOS电池,RTC电路 之类,, 这类 复杂的故障,还是建议客户换主板算了, 现在主板价格也不贵...

网友:
我觉得这种就像是电容的问题,因为你插着电给电容充电了。就好了。拔的久了肯定就启动不起来

网友:
拔掉COMS电池,放电看看效果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就可以查故障点

网友A:
没待机先修待机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网友:
查待机电路咯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下待机电压看看,可能是待机电路有漏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待机先修待机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多谢各位帮忙。已经说服客户换一个。留下来的慢慢研究。毕竟客户要的是时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各位帮忙。已经说服客户换一个。留下来的慢慢研究。毕竟客户要的是时效。

赚钱是王道

网友:
电容换换试试,也不贵(新手之言,不可全信)

网友:
你要把主板型号,测量数据发上来找好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