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0电流跳变几下0.42 不显示

楼主(2016-04-13):
IBM X240电流跳变几下0.42 不显示  bios刷了几个还是一样。。。。不插内存能报警。。有修改过的bios吗?

网友:
如果还怀疑是BIOS就到某宝买一个

网友:
不会是BIOS拉,查DIP 和SMC信号源

网友:
这机的BIOS是合成的吧

网友:
先换个3代半的内存条子,在说。

网友:
内存bios都刷了有不行哎

网友:
桥,
搞过几个了,0.4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按条件查,不要动不动就写BIOS好吧,刷完以后原症状,最好再写回来

网友:
上家有个换内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