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路图

楼主(2016-04-13):
请问下这个图中,51125 ENTRIP2是系统供电芯片的控制脚,有了这个才会有3V输出,而这个信号应该是是pwrs5_en来控制是EC发过来的,但是在这个电路图中却看不懂了,假如pwrs5_en是低电平U28 1脚和6脚不通,+3VL加载到5脚3,4脚导通,4脚接地,那么51125 ENTRIP2为低电平,假如pwrs5_en是高电平,U28 1脚和6脚导通,把3VL拉低,3,4脚不通,那么51125 ENTRIP2也是低电平,请问下各位师傅  那这电路有什么意义啊,而且51125 ENTRIP2要是高电平系统供电芯片才会工作啊,还请赐教,新手 头都大了1!!!谢谢

网友:
看到你的问题我的头都大啦!建议报名【迅维】的远程吧。。。

网友A:
"pwrs5_en是高电平,U28 1脚和6脚导通,把3VL拉低,3,4脚不通,那么51125 ENTRIP2也是低电平"   51125 ENTRIP2不是低电平,而是通过电阻接地了,这样就开启了,不是直接接地

网友B:
这个芯片的开启条件是 51125 ENTRIP2经电阻接地,才能开启输出的。因为这个信号在芯片内部是有上拉的好像。直接接地是关闭输出,悬空也不行。
SO:当pwr_s5_en为高电平时,U28的1脚和6脚导通,拉低5脚,3脚和4脚截止,51125 ENTRIP2经电阻R534接地,开启芯片输出。
OK完事,等待下一步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wrs5_en是高电平,U28 1脚和6脚导通,把3VL拉低,3,4脚不通,那么51125 ENTRIP2也是低电平"   51125 ENTR ...

请问3,4脚不通,那么51125 ENTRIP2哪里来的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开启条件是 51125 ENTRIP2经电阻接地,才能开启输出的。因为这个信号在芯片内部是有上拉的好像。 ...

哦这样的啊    那如果是要测试的话,51125 ENTRIP2有电压还是无电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3,4脚不通,那么51125 ENTRIP2哪里来的电压啊

芯片内部有上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3,4脚不通,那么51125 ENTRIP2哪里来的电压啊

自己看芯片内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有上拉电压的

哦  明白了  太感谢你了

网友:
先查芯片的供电再看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的啊    那如果是要测试的话,51125 ENTRIP2有电压还是无电压呢?

还有,芯片第13脚的EN0也要有电压,才会有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芯片第13脚的EN0也要有电压,才会有输出的

嗯明白了   en0和entrip2这2个电压都是芯片内部产生的吧

网友:
你去掉这个复合管子看看u28

网友:
建议你报名远程系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