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显卡

楼主(2016-04-13):
DELL  xps 15 9530的显卡是GT750的怎么改M3800 K1100的显卡???求高手解决啊  我换了K1100的显卡  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的是GT750的 带感叹号

网友:
这个没有改过,换一样的吧

网友:
是不是有个显卡BIOS要刷?

网友:
换一样吧的  改显卡 麻烦死了

网友:
华硕那种小卡显卡 换不同的芯片  是刷BIOS. 推理下 估计也是刷BIOS

网友:
BIOS是刷了M3800的啊

网友:
M3800的主板和XPS 15的主板版号是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

网友:
DELL 高端机?

网友:
比较难改啊。高手学习了

网友:
移动工作站

网友:
看看北桥支持的平台

网友:
不影响用不就好了

网友:
代码43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是考虑简单一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