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0换内存后不亮

楼主(2016-04-13):
原来机器可以亮,换内存后不亮,哪里也没动就不亮了 ,仔细观察发现内存槽旁边电感发黑,用导线连接后,一切正常。

网友:
是电感炸开了吧

网友:
电感没炸开,量着还是好的。就是焊盘上 有些颜色不对

网友:
运气好 观察很重要呀

网友:
把电感加焊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
拆的时候碰到了吧

网友:
那你的内存还没烧,只能是运气好

网友:
电感变色,是电流大导致的,换导线不如找哥电感换上

网友:
这种稀古怪的事情楼主你让你碰到了

网友:
楼主眼力够牛的

网友:
估计是本来接触就不怎么好了 懂内存后就接触不好了

网友:
那两个电感是NB_CORE1.1V北桥供电的上管D级的上啦电压VCC3.3V ,如果电感以后问题会导致北桥供电1.1V+CORE_1P1V不出

,也就不会有FSB_VTT总线供电

就不会产生VCORE_EN 即CPU的开启电压

CPU电压不出自然就不会亮机了……

网友:
图一中L13和L14就是内存旁边的那两个电感

网友:
换内存换出的事,楼主运气太好了。

网友:
电感怎么会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