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13):
一台DELL 14Z-5423笔记本,板号:DMB40  11289-1,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90左右掉电重启,反复这样,量电压有个CPU供电没有,BIOS刷过也不行,有见过此故障的朋友吗?出来分晰下,谢谢!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A:
请问VT1323这个玻璃供电芯片是不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VT1323这个玻璃供电芯片是不是容易出问题的?

对的 这个东西爱坏 还不太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这个东西爱坏 还不太好换

嗯,订几个回来换上去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一台电源口多擦几次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