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方法步骤及故障分析

楼主(2016-04-13):
手机维修方法步骤及故障分析

手机维修方法步骤及故障分析

网友:
内容怎么样 给个目录看看呗,没分了呀

网友(2016-05-17):
可以啊566666666666666

网友:
有点看天书的感觉

网友:
要钱啊,没钱,要命吗,不给,还是不看了

网友:
有店贵啊东西,太少了。

网友:
不错,下来看下

网友(2016-06-22):
没积分啊  怎么办啊

网友:
现在看什么资源都是要分,现在的分不好争

网友:
没多少东西呀

网友:
看过的怎么样

网友:
手机线刷吗

网友(2016-11-13):
来自: 亚太地区 来自 亚太地区
9)RST(PURX)——复位信号(0-2.8V)
4)、在CPU与电源集成块间找到开机维持线(WD-CP、WATCCH DOG)。
5)、从键盘、电源集成块旁边的开关符号到CPU找到关机检测线。
2)、充电电路读图要点:
1)、以电源集成块或充电集成块为核心,找到充电电路。
2)、从充电接口(尾插)到电源集成块或充电集成块找出外电输入线(DC-IN)。
3)、从外电输入线(DC-IN)到CPU(或电源)找到充电检测线(CHECK)。
4)、从CPU(或电源)到充电集成块找到充电开关控制线(CHARG-ON)。
5)、从充电集成块(或电源)到电池脚(VBATT)找到充电压输出线。
6)、从电池脚(VBATT)到CPU(或电源)找到电池电量取样线。
3、13M时钟电路读图要点:
1)、以13 M晶体为核心,在中频或本振旁找到13M电路;分清属哪种电路结构。
2)、从电源到晶体电路,找出13M电路供电线(SYNCLK-VCC、XVCC)。
3)、从晶体到中频,从中频到CPU,找出13M的走向。一般13M走向:
a) 经放大后送给CPU作运行时钟。
b) 送本振电路作频率参考(当本振在中频内部时,此路省略)
c)有和弦振铃电路的手机13M时钟还送到该集成块作运行时钟。
4)、从CPU到13M电路找出AFC控制线。
4、接收电路读图要点:
在图纸左上角找到天线符号——经过天线开关—高频滤波器——高放管(在中频内部)
一、二混频电路(新型机没有)——(在这之前接收信号有900M/1800M
两路)中频——解调出四路基带(RXI-P、RXI-N、RXQ-P、RXQ-N);送到逻辑音频电路进一步处理。
5、发射电路读图要点:
1)、在CPU与中频间找到四路发射基带信息(TXI-P、TXI-N、TXQ-P、TXQ-N)。
2)、在中频与TX-VCO间找到发射控制电压线。
3)、在TX-VCO——功放——天线开关间找到900M/1800M两条信号线(包括发射频率取样线)。
4)、CPU与TX-VCO间找到频段切换信号线(BANDSEL)。
5)zai 功控找到功率取样信号输入线、功率等级线(POWLEV
)、功率控制电压输出线(POWCONTROL、PAC)。
6)、找到功放的供电线(PA-B+)、功率控制电压线(POWCONTROL、PAC)、频段切换控制线(BANDSEL)、信号输入线(GSM-TX-IN、DCS-TX-IN)
、信号输出线(GSM-TX-OUT、DCS-TX-OUT)。
6、本振电路读图要点:
以为RX-VCO核心,(一般在中频或本振旁)
1)、从电源到RX-VCO供电脚找到电源线(SYN-VCC)。
2)、从13M时钟电路到频合(中频、本振IC),找到13M输入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