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不出集显供电怎么维修

楼主(2016-04-13):
跑马到 0.8几    其他供电都有   刷了 bios不行

版号:la-8001p
          rev:1.0

网友:
既然知道没有CPU供电那你就查条件啊不要盲目的刷BIOS

网友:
桥还有cpupwrgd

网友:
集显供电是跑码后才有的。建议还是按时序查吧

网友:
bang man wei chang zi

网友:
你应该先了解你的板子是几代的    再去看时序   这样对你的维修才有帮助

网友A:
说明这块板子还没有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块板子还没有跑码

怎么维修  上次遇到一个 就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CPU供电是什么芯片?  95831?

网友:
干桥,我修好过

网友:
有的要过内存才可以

网友:
集显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块0.8

网友:
楼主,你修的板子还在手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块0.8

你的板子还在手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还在手上吗

什么  年代了   好像 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供电要跑马才出的  你还是差下别的 吧

网友: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此图大圈里电阻的阴值,谢谢

网友:
按时序查吧   不出集显麻烦

网友:
就按不跑码修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供电芯片也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  年代了   好像 换主板了

料板在不,你帮我查一下,此机点位图也找不到,找了两天了,也找不到此电阻是多少,客户又催得急,恼火呀

网友E:
现在很多本子 都是CPU 集显供电出不来 不管是联想 还是华硕 DELL 遇到的都多 我每次 都是BIOS 南桥 或者供电芯片 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本子 都是CPU 集显供电出不来 不管是联想 还是华硕 DELL 遇到的都多 我每次 都是BIOS 南桥 或者供 ...

想和你做朋友了 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和你做朋友了 咋办

朋友你好

网友:
多提供些数据,才好给你看看

网友F:
核心供电不出如果电压都出来了,只能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G:
把PG断开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没有跑码啊,跑马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PG断开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那个 PG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核心供电不出如果电压都出来了,只能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这个怎么来 核显不出来不是 要查 核显 供电 那块正常不正常吗

网友:
cpu电源好的那个

网友:
那个电阻是1 欧的

网友:
对 版号 la-8001p r.ev:1.0  刷了不行

网友:
我这个是1A电流,不出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