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键盘拆解换轴图文教程

楼主(2016-04-13):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图文教程

  键盘是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输入设备,由于长时间的使用,键盘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比如按键失灵、键盘灯不亮等等,机械键盘属于比较贵的一种,这些个小问题经常拿去维修太浪费时间,扔掉又太可惜了,不妨自己动手搞定的好。其实拆解起来并不难,但是要掌握其中的一下小技巧。机械键盘如何拆解呢?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了一套尼莫索K005流光版机械键盘拆解换轴的图文教程,来一起看看机械键盘是如何拆解的吧!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需要的工具:

  电烙铁、尖嘴钳、带松香芯的焊锡、纽扣电池、拔键器、尼莫索灰轴、3mm无边LED灯、镊子、电工嵌、十字螺丝刀、铝合金大热吸锡器。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2

  拆解键盘是机械键盘换轴最难的部分,所以我们先来认知一下键盘内部,对于初学者,只要了解一颗机械轴的连接的范围就可以了!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3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方法/步骤:

  第一步:需要换轴的机械键盘。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4

  在此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初次拆解键盘,最好先拆解入门的背光键盘。

  第二步:拔掉键帽、拧螺丝;

  用十字螺丝刀将键盘面板上所有螺丝取下。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5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6

  第三步:分离电路板排线;

  分离面板,扯开连接在面板的USB线。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7

  第四步:加热LED灯,卸灯;

  加热烙铁至480度,将锡点融掉,然后取下LED灯。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8

  换轴必须先取灯,如果你的键盘没有的话,可以跳过这一步。

  加热烙铁后对准灯脚的焊点加热,另一只手在后面慢慢扯出led灯,如果手滑,可使用尖嘴钳工具,或者找个人来给帮帮忙。

  注意:不要去加热认知图里不是焊点的部位,尤其是芯片位置,推荐的烙铁是属于性价比的两座插头,是不连地线的。

  第五步:吸锡;  首先给电热吸锡器加热,然后把活塞用力按下去;之后把嘴部垂直对准焊点,用力压一下,直到焊点融化。当焊点融化后,马上按下释放按钮,即可干净抽走锡。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9
  第六步:拔轴 ;

  用镊子拔轴。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0

  1、把镊子的一个尖脚用力顶入轴其中一侧的缝隙里,将缝隙里的弹片压进去,同时往上撬,确保撬出并让这一侧不要再掉下去。

  2、用同样的方法撬开另一边

  3、两边都撬出来以后轴就可以取下了。(如果一直撬不出来,需要检查有没有把锡吸干净,轴的针脚是否完全脱离焊盘)

  第七步: 插上新轴;

  将轴用力压下去,直到听到“咔哒”一声。基本上所有的轴都是这个装发,换什么轴都可以。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1

  第八步:轴脚上锡;换轴最重要的一步。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2

  上锡的方法: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3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4

  1、准备; 2、烙铁接触针脚; 3、在烙铁的对面送上焊锡,与烙铁接触; 4、当适当量的焊锡熔化并附着于针脚时,撤走焊锡 ;5、最后再撤走烙铁。

  第九步:装灯;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5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6

  1、装灯之前,首先电池测试一下购买的LED灯是否能亮。正极接触电池顶部,负极接触电池底部。灯长的那个脚为正极。并且装灯前也要区分好正负极,可以让键盘先通电,然后把灯的针脚触碰一下任意一对灯的焊盘看看亮不亮。

  2、将灯从轴的灯孔里插入,但先不用插穿,因为之前拆灯的时候很可能在焊盘上还留有残锡,所以只需要插进轴里并暂时固定好即可。

  3、左手顶住刚刚插好的灯,右手用烙铁同时加热之前拆灯留下的两点残锡

  4、当残锡熔化后,左手拇指用力将灯推入(如果一时推不进,可轻微用拇指摇动一下灯来调整位置,或者把灯拿出来检查针脚是否平直。

  第十步: 给灯脚上锡。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7
  第十一步:剪灯脚;

  剪到灯脚高度跟其他差不多就好。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8
  第十二步:大功告成!

  机械键盘换轴就完成后了,插电看看是否成,如失败,按上面的步骤重新换轴换灯。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19

  换轴完成的机械键盘。
机械键盘拆解换轴 图20

  通过以上尼莫索K005流光版机械键盘拆解换轴的方法介绍,相信各位都知道如何拆解键盘了吧!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再也不用求人了,自己轻松就搞定了。

网友:
不错不错,好好学习一下才行啊

网友:
我还以为轴是可以直接插拔的

网友:
只有机械键盘还值得如此拆修,薄膜类普通键盘,分分钟扔之换之

网友:
不怎么用机械的 怎么用都不习惯   我还是喜欢普通点的键盘   买个100多的键盘也用几年了

网友:
收了。以后有用

网友:
这个帖子真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说得很他细啊。要好好用啊

网友A:
为什么还有人用机械键盘呢?不懂

网友:
只有机械键盘还值得如此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有人用机械键盘呢?不懂

e   那你用的是什么键盘丫

网友:
高大上啊,机械用不起

网友:
好东西,必须赞一个

网友:
机械键盘换轴还是挺好换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已收!

网友:
机键盘还可以修修,其它键盘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这个好暂时没修到过机械键盘

网友:
至今还没有人送来键盘修的,,键盘确实修的少,,

网友:
双飞燕一样用

网友(2016-06-10):
我看呀,那个轴其是就是一个触发开关

网友:
机械键盘就是拆的比较麻烦。我都懒得动手,哈哈,

网友(2016-08-02):
电子还真有意思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