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出来了,怎么样给客户看文件是不是他的?

楼主(2016-04-13):
数据恢复出来了,怎么样给客户看是不是他要的文件?
有些可以QQ视频的。可以远程看,这个是最好的了。

那些只有发邮件沟通什么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这样截图,有时下面的文件目录就不知道是什么。
~~~~~~~~~~~~~~~~~~~~~~~

这样提取的文件呢,是很全,又很长一戴,不方便浏览,
~~~~~~~~~~~~~~~~~~~~~~~~~~~~~~~~~~

有没有工具可以把提取出来的文件名及目录,做成这样。可以方便浏览的呢?
至少可以按路径什么的,收起来。。再展开   +  —这样子,就方便浏览了。

网友:
同问,有高手进来说说看。。。

网友:
把目录截图就行了,,,

网友A:
你可以在客户数据的目录下 运行 Tree

tree  /f  > c:\d.txt

就会在c盘根目录下生成一个d.txt的文本,打开这个就有详细的文件目录和文件名

网友:
我就是把文件目录给客户看下,客户觉得是他的就OK付钱交货

网友:
我也有和楼主同样的想法。。不过还没解决,,,,

网友:
目录截图或者拍照啊

网友:
其实很简单,用qq远程协助让他自己看是否是需要文件,如实一手交钱一手交数据

网友:
发截图!或远程视频。发目录

网友:
直接发个目录的截图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是截图目录啊

网友:
我也绝的是! 先发目录!如果客户想看看 数据的完整性 可以远程,打开。这样对双方都好!

网友:
发个目录的截图就可以了

网友:
光发目录有个鸟用,有些数据打不开

网友:
光发目录有个鸟用,有些数据打不开。。

网友:
发目录的 截图 就可以了吧

网友:
把文件目录给客户看下

网友:
看看他要什么文件名  截图给他看!!

网友:
全部截图给他看就好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用截图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
前提还是要问清 要什么数据

网友(2016-05-18):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客户数据的目录下 运行 Tree

tree  /f  > c:\d.txt

好方法,谢谢啦

网友:
拷到你的盘,让客户自己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