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刚插上电源电流很大

楼主(2016-04-1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联想y470,用可调电源刚插上电电流很大6A左右,现在故障未解决,求大神们帮助啊!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嘛,手摸摸就知道了。

网友A:
直接主供电短路了 只要不是板子烧的不像样一般都好修

网友:
烧鸡大法啊 这么大的电流一定发烫啊

网友:
烧机大法    撒大幅

网友B:
测公共点是否短路,如短路烧鸡找 19V 贴片电容 哪个发烫 拿掉哪个

网友:
大短呀,注意限流

网友:
主板大电流一般是公共端短路了

网友:
大短路最好修了。。。

网友C:
这应该是可以秒杀的节奏吧

网友:
维修最高兴的就是这个活了

网友:
     大短还是比较好修的,不知道楼主在纠结什么,烧鸡吧

网友:
屏接口电容

网友:
烧鸡!!!!烧鸡!!!!烧鸡!!!!重要在事情说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公共点是否短路,如短路烧鸡找 19V 贴片电容 哪个发烫 拿掉哪个

现在拿掉一个贴片电容,现在电流是0.7左右,不显示,那个拿掉的电容要不要换一个电容补回去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主供电短路了 只要不是板子烧的不像样一般都好修

大神,现在板子的短路修好了,电流0.7左右,就是不显示啊!而且测量内存没电压?现在要怎么搞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可以秒杀的节奏吧

大神,短路时秒杀了,但是我这个小小白又遇到困难了,短路好了,但是,主板开机电流0.7内存没电压没显示,3、5v电压正常,现在怎么搞啊,谢谢

网友:
大短路不难啊,楼主找不到吗